dxp2004找不到cc2510 元件库

楼主(2011-10-13):
小弟初学pcb,想画个cc2510的板子,用dxp2004找不到cc2510的元器件库,请问是需要自己画吗?那封装是不是也要自己弄?
有没有画好的?

网友A:
点击Design(设计)----add/removelibrary,添加进一些常用元件库,DXP自带的有很多,自己找你要的元件,常用的就那几个,实在找不到就自己画还快点
封装的话也是Design(设计)----add/removelibrary,添加进一些常用封装库,没有的话可以找个有那封装PCB找到你要的封装,生成个库,,然后加到你的设计里用,也可以去网上下载,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画,还快点
不清楚的继续问

楼主:
添加倒是知道怎么弄,只是刚接触不知道那些比较常见,慢慢摸索吧。
谢谢huang1shan

网友B:
我都是自己建立库,即便别的地儿有这个器件,我也会拷贝到自己的库里,这样管理起来最方便,哪天AD升级了,我也不会应为找不到自己的器件,抓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