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处理器一条汇编语言执行的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1-10-13):
Arm9的一款处理器ATSAM9G20,主频(CPU frequency)是400Mhz,那么执行一条汇编语言时间是多少?

问题补充:网上查到的是ARM9指令执行的顺序是五级流水线,一条汇编语言执行的时间不固定,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比如我只是简单的给一个寄存器赋值??请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多数指令的执行时间是一个cpu时钟周期,少数指令会多于一个周期,比如jump之类的。多少级流水线涉及到系统效率,跟单个指令效率关系不大。

网友B:
简单的给一个寄存器赋值, 这样的指令, 自然是单周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xinzha,介绍些资料或书吧,能详细说明这一点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airwill,能介绍一些资料或书吗,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相关的知识的

网友B:
arm 指令和内核的书籍. 上 ARM 网站
或者到 google 找 ARM 指令和内核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