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水木)关于FPGA的应用场景

楼主(2011-10-13):
虽然很多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了,今天再问一次,大家不要拍。大家都说说自己用
FPGA做什么吧,总感觉FPGA不会用在产量特别大的消费电子中,有时甚至觉得都是
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感觉用在产品或算法研究、测试测量仪器(像NI)仪表等场合
比较多,单从X家的营收上看也就和像Marvell这样的芯片厂商差不多。

楼主:
FPGA主要实现数字方面的控制逻辑(算法)。
从产品角度,半导体工艺的硬成本决定了:买得到的现成量产通用逻辑IC绝大多数比用FPGA实现便宜,功耗一般也低,所以固定逻辑场合用成本功耗不合适。
一些小众、受政治因素等原因限购、价高的IC,自己用FPGA搭,成本会低。
对于逻辑复杂的系统,FPGA综合性比各种独立芯片组合起来实现要好,也灵活,这方面成本和功耗不一定占优,体积和灵活度是无敌的。
商业角度保密可以做得很好。
FPGA配置灵活加可编程的后期比嵌入式固定CPU升级固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等于可以同时升级硬件+软件。
从软件工程、IP方面考虑,再积累的优势明显,IP复用或购买实现自我积累,成本可以根据量,在FPGA和流片间权衡。即使流片,FPGA的验证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除了拼成本和量的消费品外,几乎都可以见到FPGA/CPLD。

网友A:
凡是斑竹发的 我都要看一下

楼主:
我不是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