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推出新款SL-156线对板连接器

楼主(2011-10-13):
TE Connectivity (TE),原Tyco Electronics已推出了新一代SL-156 线对板连接器,该连接器带有端子定位保障(TPA)装置。新的塑壳设计扩展了现有的SL-156系列,可与 SL-156和 MTA-156 板插座完全兼容。因此新的塑壳可作为现有插座的简易替换品使用。

网友A:
无需对应用的印刷电路板(PCB)进行更改。带TPA装置的SL-156塑壳的新设计特点可帮助车间工人实现稳定的互连质量。端子间隔为 .156” (3.96 毫米)的单排连接器有2至12位可选,可承受高达250伏、10安培的交流电流。

网友B:
分离式锁定片增加了TPA功能以将端子固定于塑壳腔中,避免返回。极化插片确保塑壳与插座正确嵌合。

网友C:
带TPA装置的SL-156连接器 被设计为可将2-12根离散电源线 (规格为 24-18 AWG)集成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

网友D:
现有代系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家用电器以及车库门开启装置等。带TPA装置的 SL-156连接器建立在普遍应用经验基础上,并增加了更多的优点。

网友E:
带TPA的SL-156连接器为模块化产品,由塑壳、镀锡或镀金端子和二级锁定装置组成。在安装过程中,电线被压入端子,然后再插入到塑壳腔中锁紧到位。新的塑壳设计可防止工人意外反方向插入端子,因为端子只能从一个方向置入塑壳腔中。

网友F:
一旦端子到位,TPA锁定片将被推入腔中,位于塑壳上。TPA锁定片的锁定销滑过塑壳外部的锁定卡,发出咔嗒声。当锁定片到位,即表示端子完全插入,因为如果端子没有完全插入的话,部分置于塑壳腔中的锁定片将自动将端子退回原位。

网友G:
即使在恶劣的车间条件下,该装置清晰可辨的“咔嗒声”向工人发出信号表明端子到位。一旦被锁定,锁定片还将确保端子在振动中不会返回。TPA锁定片位于20位端子板上,大小可调整以适应所有塑壳要求。

网友H:
SL-156端子经过润滑处理,从而增加了安全性。这有助于减少镀锡端子表面上可能形成的晶须,例如由机械应力和微动腐蚀造成的晶须。

网友I:
由于晶须可能会导致短路、电弧以及其他潜在电路问题,因此对于在已知很有可能形成晶须的运行条件下,采用经过润滑的端子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利益。

楼主:
  带TPA装置的新型 SL-156连接器通过了CSA 和 UL认证。塑壳由 UL 94-0 级尼龙材料制成。连接器可在 -55 °C 至 105 °C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