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配置那些寄存器使CC1100发射距离更远?

楼主(2011-10-13):
如题,我想把发射距离跳远些,速率可以低一点没关系;还有个问题就是软件地址校验怎么配置,是配置一个寄存器就OK了吗?软件地址和硬件地址那个更安全?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问的问题比较幼稚,见谅呵呵O(∩_∩)O~,谢谢!

网友A:
建议 先把器件手册看懂 这样才能对器件有整体的认识

楼主:
我现在是着急用,要是有时间我就自己看了,自己调试了,时间紧迫,只能问有经验的人啦

网友B:
没有用过,不能帮到你啊,希望高人为你解答

网友C:
据说加大功率提高发射电平或加扩频模块可以增距。降低速率可以减少误码率。

网友D:
CC1100 中有一组寄存器,PATABLE ,可以配置发射功率,CC1100不加功放大,配置的好的话可以传100米。CC1101的性能要好些,灵敏度提高了不少。另外TI的CC430性价比相当不错,是MSP430F5XX+CC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