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钽电容滤波爆裂 求助!!!

楼主(2011-10-13):
我用“226V”,也就是22UF,35V的钽电容做24V电源滤波。带动4个步进电机,电流约1——1.5A,板子有一批钽电容烧爆。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为什么我的钽电容会爆,我该换多大的钽电容,是考虑电容量还是耐压。现在耐压已是35V了,电容量是22uf。耐压越高,容量越小。我该怎么平衡这两个关系?

楼主:
钽电容耐压越大,容量越小

网友A:
不要选用35V,22uf以上的胆电容,工艺不够成熟

网友B:
听到电容爆的多就是钽电容,LZ的电压等级也已接近1.5倍了。
建议换其它电容吧,LOW ESR电解电容、高分子固态电容。

网友C:
电容除了这两个参数,使用坦电容在不同频率温度下容值是会变化的,因而建议不要只是保证刚好满足要求。另外还有ESR是否满足,有些电源芯片对这个有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排除器件批次性问题。

网友D:
3# zhaohe2001

网友D:
3# zhaohe2001 r

看来兄台也是做钽电容研发技术的啊,你何以见得说是高电压技术不成熟呢?呵呵其实50V  2.2UF B壳的我司研发的产品用在SONY机型上呢。

网友D:
在开关电源电路中的滤波,产品耐压值不能只是1.5倍,而是要更高才可以,这样的情况可以试一试50V及以上更大耐压的钽电容应该可以满足兄台的设计要求,还有就是在尺寸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能选择大的就选择大尺寸的钽电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尺寸指的是大耐压还是大容量?

网友E:
现在钽电容有一种似乎是什么复合还是有机钽电容的,使用是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比较好,而且不要减压使用。可以试一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呵呵 我不是做胆电容研发的
我说的那个是华为电源部实验N久得出的结论。

网友F:
钽电容的耐压一般难做到比较大的,可能你采购的钽电容质量不是很好,所以爆得多,先直接加35V测试,这样可以淘汰一批不合格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容量是设计好的值一般不随便做更改,在有限的空间选择更大尺寸的钽电容,如果在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值当然也是越大越好的了。最少比你设计的电压值高2倍吧,同样的电压容量的钽电容,大尺寸的ESR值会小很多,产品总体可靠性也会高一些,就是大尺寸在散热方面也要好一些了。谢谢!

网友G:
建议采用无极性陶瓷电容!这种电容的耐用可选用50V,且不会爆电容的情况发生!

网友H:
电机关闭反向感应电压过大?

网友I:
电压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