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流二极管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13):
VRTN -A 和-48V-A是一组电源,输入电压为48v,直接加到负载上。 VRTN -B 和-48V-B是一组电源,没接。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VRTN -B 和-48V-B之间用万用表测量有输出电压,大概在10v左右,不知道这个电压从何而来,有没有人帮着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2A的萧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很大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帮着把图贴出来。是有反向漏电压,实测了一下,大概在4-5v左右。我疑惑的是为什么VRTN-B相对于-48-B的电压是正的,有的在6v,有的在8v,有的甚至到了20v?

网友A:
4楼:
各萧特基二极管漏电各不相同,有的较大,有的较小。

楼主:
请楼上指教,漏电应该是负的吧

楼主:
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我认为漏电流就是从负极流向正极, 二极管D2的漏电压为5v,为什么我测量的VRTN-B相对于-48-B的电压是正的?

网友B:
欧姆定律算就知道了。

网友C:
注意你的测量仪器也是有内阻的,测得的电压是漏电阻和仪器内阻的分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