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焊接单片机(stc89c52rc)小系统板,下载不了程序,请教!

楼主(2011-10-13):
我自己焊接了一个小系统板,准备用于学习。
用USB转串口线下载,但是一直下载不了程序。直接用STC下载器却可以下载,不知是何原因。
USB转串口线里是PL2303芯片和max213,串口出来就接max232,再接单片机。
请指导!

网友A: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点击下载时确定MCU没有电压,然后再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你的测了,不行啊!

网友B:
USB转串口线不行吧

网友C:
如果是pl2303的话 usb直接转串口的话。pl2303芯片输出的信号已经是ttl电平了。不需要通过max232芯片。
而是把usb转出来的信号的tx于rx直接接在单片机上的p3.1与p3.0引脚上就可以下载了。usb转串口的地要与单片机的地相接。

楼主:
5# xizai4607 我U转串口线里面就有MAX213了,出来是232电平了呀?难道不要再焊了232转成TTL电平吗?

网友D:
5# xizai4607 我U转串口线里面就有MAX213了,出来是232电平了呀?难道不要再焊了232转成TTL电平吗?
引用 楼主:

这位说的正确

网友D:
我买的usb-232的也是有问题,我从老外那里拿的Z-tek的ok
看来和那个电平转换的东西比较有关系!

网友E:
关键是选对了串口没有,
USB转的一般不是COM1,COM2
查一下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就知道了

网友F:
拿示波器看看串口引脚有信号没有?

网友G:
少了一个电容吧,16脚接一个104到GND!我用的就是这样子

网友H:
1、先进行串口驱动
2、驱动好后查看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通信端口(COMx)
3、COMx即为烧写程序的端口,下载时选定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