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Room问题

楼主(2011-10-13):
因为个别IC引脚间距小,所以我想定义Room给这些IC设定特定的安全距离,定义一个ROOM的时候没问题。我定义了5个room.DRC的message提示4个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具体信息是:Room definition: Between SOIC Component Uxxx  on Top Layer And Room xxx。Uxxx是最后一个Room中的原件,Room xxx是其他的Room。

网友A:
可能是你定义的room与其他room重合,或room与元件的间距违反clearance规则。
也定义类(class)实现你所说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room之间没有重合。
room和元件之间有距离要求吗?
不过今天重做DRC,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真是见鬼了。
我也觉得可以通过定义类来实现。做了room之后,软件好像自动为你建了个类,但是刚才我试了试,没有成功。

网友B:
用AD盗版,见鬼很正常:D

网友A:
room与元件间有有距离要求,甚至丝印层与焊盘间距小于10mil都报错,但这些都可通过Rules更改。自认为定义Class比Room方便,你可定义元件类或焊盘类,然后Rules中创建新规则,当然还需定义新规则只适用于你定义的类。

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网友C:
对我来说,Room的唯一好处在于多通道设计。

网友D:
像你这种情况我一般在安全间距中新建,输入HasFootprint('SOIC16').

网友E:
Room确实不太好用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是,有一次是这样做的,行得通,DRC没有错。过几天再DRC,又绿了,也很见鬼,所以改用ROOM。可能真是D版的原因。

网友F:
room设局部规则,再常用不过了。
room还有很多好用的功能的,包括多通道。

网友D:
你试着把这两项再修改一下。
1.solder到solder安全间距。
2.solder到silkscreen安全间距。

网友G(2013-11-23):
学习了,无图无真像,看不到高手们的表演,AD的ROOM规则资料好少,不好设置

网友H(2015-03-22):
想问一下高手,时间太长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回复,在层次化原理图设计时是不是软件会自动生成多个room?

网友I(2015-07-02):
层次化原理图,有n张原理图,导入到PCB中就有n个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