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问题

楼主(2011-10-13):
modbus中rtu模式传输字符要传送一个起始位 八个数据位  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共两个   总共十一位  但是一个字节是八位  怎么做到的呢  还有ascii模式的 求解释 初学者

网友A:
我们用到的是8位,串口在发数据的时候自动添加起始位、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所以串口实际是11位,我们只用其中的8而以

楼主:
那么ascii模式串口用的时候只用七位?

网友B:
LZ说的是串口的基本通讯协议,这和MODBUS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网友C:
楼主看一下任何一本单片机书籍,通过串口的数据都是先有单片机(或终端设备)设定好起始位、传送位数、奇偶校验方式,然后单片机硬件会自动根据你所设定的参数对数据封装发送。
另外,很多单片机也可设定传送位数,比如7、8、9位,并且可以设定 位传送 顺序为逆序还是顺序

网友B:
LS正解,这是字节级的通讯协议,是由MCU硬件自动完成的。至于MODBUS协议是更上一层的协议,才是需要用户软件编程实现的

网友D:
楼主把物理层和协议层搞混了,二者各是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