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1、查看单片机的ALE信号,是否有输出脉冲波形。
2、可根据电路图中,与单片机相连的起控制作用的连线是否有波形
3、查看RD信号、WR信号是否有波形

楼主:
只有数字万用表啊

楼主:
plc上有端口指示灯的,给plc上电,对输入端口加电信号,输出端指示灯无反应

网友B:
看信号指示灯撒

网友A:
使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测量我在2楼说的那些引脚,若有信号,因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因此电压值应大于0

楼主:
如此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