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下数据长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1-10-13):
对于单片机来说,8位数据长度是它最爱的
对于2440来说,定义普通变量的时候,不考虑存储,只考虑处理速度的话,长度为多少最合适,最适合它处理

求解。。。

网友A:
四位吧:lol

楼主:
1位,还神经元网络呢 :L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楼主直接无视2楼?;P

网友C:
一般来说,定义为寄存器字长对于执行速度来说是最有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楼很明显是来捣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32位,int型喽。谢谢哈

网友D(2012-01-17):
应该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