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原理图问题,大家帮忙看下,在线等

楼主(2011-10-13):
我今天画了一个原理图,其中有个单片机,有4个脚是空位脚,不需要接线,元器件是我自己画的,整图画好后电气检查时就是那几个空位脚通过不了,大致的意思是说那几个脚没有网络(NO NET )怎么解决呀,本来那就是空位脚没网络呀,在线等

网友A:
在相应的引脚放置No ERC,则对该引脚不进行电气检查。
放置方法:Place->Directives->No ERC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能是制作元件库的时候设置成输入管脚了,所以才有此问题。

楼主:
怎么在做元器件时不做成输入引脚  谢谢了

网友A:
在做元件时,双击需要更改的引脚,弹出Pin Property对话框,其中的Electrical项可选择所需引脚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