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18不能使用malloc

楼主(2011-10-13):
提示了Error - 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malloc' in file '..\intermediary\main.o'.
包含了stdlib.h和string.h  可是在里面没有找到malloc,其他的.h也没有

网友A:
应该没有的。

这个估计要到PIC24才可能有把。

网友B:
换 mplab c18 编译器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没有的。

这个估计要到PIC24才可能有把。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