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HotIsp ICP和串口连接不上!

楼主(2011-10-13):
(图片)

楼主:
串口连接不上!  我用另外一个板子打印过串口信息, 串口有效!
ICP连接上了, 烧写不了代码!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大叔的PDF教程的HotIsp和2.6不是一个版本的, 看的不是很明白。我通过Keil+nU-LINK烧写代码,能运行。所以我的LDROM已经烧写好了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编程后,用ICP要装配置位改为LDROM启动。在以后的ISP操作中,配置位不要改为APROM,否则编程过后ISP是连不上的。

网友B:
好像没有芯片信息内的配置文件没有选择!!!
所以HotISP不能识别。

新版本把这个要加上。

网友C:
我试过了,要用2.3版本的bin才行。你试试吧!

网友C:
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 v1.41第二个文件下!

网友D(2011-11-16):
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真的很纠结啊

网友E:
在芯片信息里面的配置文件有没有装载啊?

网友E:
我感觉应该做一个入门学习视频,就将三个方面:
1.程序的下载(包括ICP,串口isp,usbisp)
2.建立一个工程
3.流水灯的编程(最好包括用nulink调试)
只可叹我还是下菜鸟,希望某个大虾能够做一个,让更多的后来人少走弯路。

网友D:
貌似还是不行啊

网友F:
没配置好吧

网友B:
不行吗?把icp和isp.bin升级。随机的unlink的版本都比较低。

网友B:
俺有关icp和isp置顶的帖子要多看看。

网友D:
可以了。。。可以了,看那个PDF文档就可以的,,,再重新来一次,,

网友D:
菜农群科笔记之ICP和ISP

网友B:
多看园地里的帖子,实际都是不太熟悉过程。明白一次就可以了。新唐的isp给力且方便快捷,方法多。

网友G:
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你怎么解决的了,求解。。。

网友B:
有时是USB转串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