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5V电压可以饱和的功率场效应管。

楼主(2011-10-13):
请教一下有没有5V电压可以饱和的功率场效应管,VGS=5V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驱动的负载控制电压24V 功率24w

网友A:
你好!你可以看一下日本松木的功率场效应管。它是专做低压场效管的。具体的可以联系我021-51168510-8007

网友B:
AO3401 AO3402等等,SOT23,VGS 3V都可以

网友C:
场效应管规格上标为LOGIC LEVEL驱动的都可以,这种管子的VGS<2.5V,FR,ONSEMI,ST,IR都有这类型的产品。

网友D:
满街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