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20M-200M的超外差,有何芯片推荐下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没有单片式的IC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频率范围是民用的广播电视频段,所以很少有其它用途的相关芯片,用早期的MC3362、3363、3367之类配合外置的锁相环电路和下变频电路倒是可行,但这些芯片已经停产,实现楼主需要的接收频率范围也不是单片电路能实现的,电路会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chunyang老师,那个帖子因为没人回复,所以就到另个发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不考虑钱,做着玩的话,
单片机+DDS产生本振信号(AD9851 10MHz内是好做的,精度也很高)
用PLL对DDS信号进行倍频20倍。
AD835 乘法器实现混频,不想贵就直接用三极管的非线性区。
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得到想要中频。解调方法自己想了,可以用数字电路,也可以用锁相环,或直接用谐振。

网友C:
连续接收20--200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建议分成几个频段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