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4的冷、热启动次数计算

楼主(2011-10-13):
如题,我做的小产品上需要计算系统的冷热启动次数,但是我只会计算总启动次数,网上找了一下,有51的办法,就是判断指定的内存单元里面的值是否发生变化来确定是冷、热启动的,但是我还是不会啊~~

网友A(2014-10-06):
你好 我最近也在做2114的冷热启动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方面不会 是否方便发我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最近也在做2114的冷热启动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方面不会 是否方便发我下 谢谢 ...

选一个没用到的地址,设置成不初始化,上电后检查里面的值是否为写过的值,是则热启动,不是就是冷启动。检查完后写入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