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30mH/6.8uH电感的PCB封装

楼主(2011-10-13):
我有份原理图上有个30mH和6.8uH的电感 但是找不到相应的PCB封装,不知道哪位大侠有呢?或者知道怎么画?原理图里面表示 电感型号是10A043535制造公司是SAGAMI但是上网都找不到相应的信息,官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A:
建议换个厂家,参考资料如下。
http://www.picoelectronics.com/plugin/pe57_59.htm
http://s.cecb2b.com/qic.do?term. ... +&x=22&y=14
至于怎么绘制,可参考这个论坛上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找不到啊 可以直接发个PDF么 还是直接发个网址~~谢谢!

网友B:
元件的封装与磁心的大小及绕线通过的电流来决定的,而磁心的大小与其功率有关,应该分析线路磁性元件的功率及通过的电流结合电流密度及磁性元件的标准规格推断。

网友A:
好的。
下面文件是30mH电感,至于6.8uH的电感可到中发网搜索即可。

Pico Electronics_ Ultra-miniature HIGH _Q_ Inductors.pdf

网友C:
SMD 功率电感 选型封装 TDK .pdf (821.54 KB) CDRH3D16,3D16HP,3D16LD.pdf (155.1 KB) SH3018 4018 5018 5028 6022系列.pdf (64.57 KB) SS1240 SS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