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 中的frctional

楼主(2011-10-13):
在C30编译器中讲 fractional数据类型来表示带有1位符号位和15位小数的数据,使用这种格式定义的数据通常称为“1.15”数据

fractional SrrDa=0x0FFF;
实际SrrDa 表示的数据时多少? 这么去理解“1.15”数据?谢谢

网友A:
基本数据类型中没听说过这种格式,你是指浮点数据,但拼写错了英文吧?

楼主:
基本是没这种格式,最近在看C30编译器的,里面讲这种格式的数据,是用来进行乘法运算的,DSP库函数中要用的

楼主:
对就是这个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