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EFT和ESD时,如何观察

楼主(2011-10-13):
现在改了一款产品,做好了样品,现在在做EMC试验,做下来的结果惨不忍睹,现在的困难点是,感觉EMC这一块太理论了,看了很多资料,都不能一时理解,想请教下大家,如何直观的去观察做EFT和ESD时,干扰是如何影响电路的,本来打算用示波器去观察,但是听老的工程师说,这个时候示波器基本无法观测到的

楼主:
晚上小试了一下,用示波器还是可以观察ESD时,影响的信号线的。

网友A:
示波器确实可以观察到干扰。

楼主:
请教HWM: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避免干扰对测量仪器的影响?

网友A:
测量仪器应该真实反映被测对象。若被测对象存在干扰,被观察到是正常的。但,若是干扰影响了测量本身,则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处理,如隔离、屏蔽、抑制(差分和滤波电路)等。

楼主:
刚才我测量ESD干扰波形时,示波器的电源用环形变压器隔离开的,探针是直接顶到测试点的,测量到了信号的干扰波形,在做EFT试验时,同样利用相同的方法去测试吗?

网友A:
to 6L:

方法类似。

网友B:
这位仁兄,给个图示,小弟们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