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有没有把四只三极管封装在一起的IC。

楼主:
比如把四只9014三极管封装在一起。但这四只9014是独立的。只是封装在一起而以
有这样的集成电路吗?
因为现在要用到,就是分立元件电路中包括了四只三极管。如果能用集成的。会对工艺时间有很大的影响。用集成的会快点,而且麻烦少很多。

如下图所示的内问电路:

楼主(2011-10-13):
希望有这样的IC

楼主:
我高得以前的VCD里的电机驱动好有这样的,只是功率很大。
我只要三极管2222这种,四只集成在一起的种就行了。

楼主:
我看看ULN2003这个是不是。

楼主:
ULN2003这个不对,里面是内组非门

楼主:
现在上图了。内部独立三极管

网友A:
好像有对管的,是做差分放大器用的,

网友B:
我也希望有,我的电路里面有12路需要三极管驱动,NND,要是都集成那才好呢

网友C:
有,找Rohm或者Toshiba的驱动阵列,但是一般都是功率管。如果你定位在9014的话,估计你用不起。Toshiba好像也有部分小信号三极管是2个封装在一起的。

网友D:
两只封装在一起的多
4只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D:
会对工艺时间有很大的影响。用集成的会快点,而且麻烦少很多。
*************
除了对工艺间有很大的影响外,对成本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估计是4个独立三极管的十倍价格),对供货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估计采购得天天想办法去哪里买货)。

用集成的除了SMT时会快点,看不出哪里还能快(省出来的这点时间成本还不够贴多出来的器件成本),而且麻烦可不会少很多(至少供货和成本是个**烦)。

网友E:
楼上说的是最真实的

网友A:
选对管的理由应该是对管芯一致性有要求,而且运行温度经理一致.

网友F(2012-10-13):
ULN2003是7路达林顿管

网友G:
2个我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