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无法热拔插

楼主(2011-10-13):
之前用ARM做了一个板子,外接了一个SD卡,现在觉得SD卡太占用空间,就重新做了一个TF的存储板,结果发现TF可以使用,但无法进行热拔插,热拔插之后就显示容量为0,重启设备又可以使用SD卡,但用SD卡卡套转换成SD卡接到之前的SD卡的板子上,是可以支持热拔插的,在硬件上,TF卡与SD卡的电路一致,就是没有读写保护脚,两者的软件程序也是一致的,现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
望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倒是没碰到过。。。

楼主:
大概已经找到眉目了,CPU上面的SD卡的驱动好像对TF不兼容,基本上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