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菜鸟解决PIC33FJ32MC204的PWM输出

楼主(2011-10-13):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设置寄存器?要进行那些初始化?

请问AN0-AN5输入的模拟电压进行AD转换后,能配合该芯片的PWM使用吗?怎么用啊

问题虽然傻,但我刚入门,帮帮啊

网友A:
1、寄存器的设置就是直接向寄存器写入数值,应该要写入什么样的初始化数值则根据你的项目设计而定。
2、ADC和PWM本身是两个独立的模块,如果是根据ADC转换得到的数值而确定PWM输出的频率和占空比的话,则你根据你的项目设计确定对应的计算方式即可。

网友B(2014-08-19):
引用 网友A:
1、寄存器的设置就是直接向寄存器写入数值,应该要写入什么样的初始化数值则根据你的项目设计而定。
2、ADC ...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吧芯片内部的ADC和PWM直接配置在一起工作呢?有人说用到PWM的特殊事件触发,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有中文文档的,看PWM模块部分。好像还有对应的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