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漏电流,请问一般有多大?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几uA到几百uA都可能应该,用作防护的TVS要注意可能直接影响到检测信号!

网友B:
好的是nA级别的。
有些玻璃封装的,如果有光照,则漏电流大幅度上升。

网友C:
1n400x的漏电流比较大,1n4148是nA级

网友D:
4148是几十个nA指的是室温,反向电流这个参数受温度影响极大,每升高10度反向电流会增大为原来的2倍。
所以看反向电流这个参数的时候,一定要结合测试温度或者温度范围来看,不然会闹出把漏电小的二极管当成漏电大的笑话。

网友E:
1、二极管硅片分点接触型和面接触型,面接触型的漏电流一般比较大。
2、同一系列中,一般反向耐压越高,正向峰值电流越大的漏电流越大。
3、环境温度越高,漏电流越大。
4、其他还有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