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认下这个网口

楼主(2011-10-13):
大家有谁知道这种带线的网口的网站,手册或者其他相关信息,麻烦指点一下,网口如图

网友A:
你是不是做个内外连接的接口?
我只见过2边都是rj45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外边露出的是RJ45,里面用的是排线连接信号

网友A:
你把排线压成一个RJ45头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我们公司做的话是量产,如果所有这种接口都要自己做的话对生产来说不是很麻烦吗,也不能保证稳定性,所以还是想找现成的

网友A:
你量大就找人给你做。。。。让他们给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把排线压成RJ45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边是RJ45,另一边是排线,然后用焊锡焊接上吗,还是其他的什么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设计,想知道的是这种所接排线的尺寸来做pcb

网友A:
RJ45的水晶头不就是网线压上的去的么,有专业工具和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我无语了,哥,我做的板子只有4cm左右宽,要得是一个排线接口,往板子上连接呢,排线端是接PCB呢,内接接口,网口是外接接口,现在要得是这个内接接口的尺寸。网口多大呀,哪能放下。我要的是这个接口的尺寸,不是说要知道这个接口怎样和RJ45对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接口怎样连接我也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接口的资料,排线端的机械尺寸,

网友B:
这个街头里面貌似有变压器和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