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哪个更容易吸引灰尘?

楼主(2011-10-13):
两年前用灯座和开关装了个节能灯,线就搭在墙边上,两根线基本是缠绕在一起的,电灯经常使用,但导线从来没有被碰过,前几天偶然发现其中一根线上的灰尘远多于另一根,由于两头都被胶布包裹住了,没办法分清火线、零线,大家分析一下灰尘多的是火线还是零线!

网友A:
不好说,应该差不多,可能更重要的是结构、环境、风向等

网友B:
从带电的角度, 应该说火线.
不过这吸力不会大的, 倒是灰尘自身的静电的效果强多了

网友C:
跟**材质有关吧,220V鸟灰都吸不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线的位置的影响吧,跟电应该没关系

网友E:
像问交流电那根是正那根是负一样!:L

网友F:
火线和零线什么时候与灰尘勾搭上了?

网友G:
楼主看看两线的位置差别,这个跟火线、零线的关系不大,可以忽略的。

楼主:
to 前边众解答
两根线是缠绕在一起的,总是其中一根灰尘多。

网友H:
如果沿重力方向,上下排列的话,应该是上面一根灰尘多。
水平并列的话,应该是顶灰尘来的方向多。

我猜,你所观察到的,跟电线的导电情况无关。

如果有兴趣探讨,最好把照片拍下上传给大家观察。算命先生是一回事,福尔摩斯又是一回事。

网友I:
应该是火线,既然是缠绕在一起的两根线,重力、位置因数可以忽略,
虽然理论上来说交流电不会有这样的吸附效应,然而事实如此啊!

网友J:
跟电场有关系,火线带尘的几率高。

网友K:
那还用想,几率相同.因为火线是正弦波,正和负的积分在无限长时间内是相同的.
不过布线时有规定:火线应该在上方(或右方),所以火线应该在接灰,那么有灰多的是火线.

网友L:
应该火线灰尘多些。零线理论上是接地的。对地理论电压为0.

网友M:
火线灰尘多些.: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