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放大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2011-10-13):
今天搭了一个N沟道JFET管3DJ8放大电路。正确吗?漏极电阻936欧姆,漏极电压5.58v,漏极电流6.8mA。
1、输入信号为1khz方波,幅值值±0.5v,输出为什么不是方波?怎么类似于方波微分的波形呢?输出幅值为±2v
2、图中电容为0.1u,这种耦合电容选值根据什么来定的?
3、删极对地加1M电阻,输出波形依旧如此。
焦急地等待回答,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在线等。

书上的N沟道JFET管放大电路 比我的图多源极电阻和栅极对地电阻,它保证了管子处于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A:
估计放大状态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开关状态  还得配合合适的电容。。。

楼主:
2楼:我不是你说的意思,我是要放大状态
     要放大输入信号

网友B:
to LZ:

JFET的GS间没有反偏,因此对地电阻较小,导致RC时间常数也较小(R为GS间的电阻,C为输入耦合电容),所以会有这个“微分”现象。建议还是按书中电路做,确保GS反偏。另外,输出耦合电容或负载电阻也过小,导致输出回路RC较信号周期过小,这也是原因(稳态后GS应该还是存在一定的自偏置(负偏),应该可以部分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下面这个电路中JFET 静态时 似乎 也没有反偏,为什么能工作在放大状态呢?
或者说下面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如何的呢?

网友B:
to 5L:

这应该是通过运放反馈电阻将JFET的GS反偏,而且运放应该是双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也思考到了rc时间常数的问题。
仿真了了一下,确实是因为输出耦合电容和电阻 时间常数过小导致的。
输入处的电容没有太大影响。
我有时间在实际电路做下。

网友C:
R*C=0.1ms远小于方波频率1ms,已经成为微分电路了.
R*C应当远大于1ms,应该选uF级的,或者是加大R.
C取1uF,R取20kOh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