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1-10-13):
之前调试好一款产品,仿真和烧写都OK.后来客户要增加功能,在仿真时,有的功能竟然不能仿真,但烧写到MCU,则功能正常.
    再做同一块板,还是同样问题.
    用同一型号的MCU(都是同样封装),仿真其它产品,则OK,
    这个仿真器(型号是合泰ICE201)坏过,之前都没有这种现像,不明白,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仿真和实际不一致时,以实际为准,仿真仅供参考。

网友B:
HOLTEK的ICE采用的介入式的DEBUG方式,还是一种‘模拟运行’的方式,这和JTAG等有明显区别,显然此时只能以实际结果为准。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你的设计有过界行为造成的临界状态。

楼主:
多谢2位高手的回复,后来我在24c02的sda引脚加上10k上拉电阻,就OK.
之前10多款产品都不用加上10k上拉电阻(内部启动上拉功能).经检查,这款产品的确启动上拉功能.可能正如yewuyi所说的"设计有过界行为造成的临界状态"。

楼主:
再检查其它产品,它们的sda引脚不是接到MCU的pb.2,估计是仿真器的PB.2上拉功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