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电极测量电路

楼主(2011-10-13):
电极的参考端没有接地 这样和系统不共地测量结果正确吗

网友A:
1、U1、U2、U3构成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三运放形成的仪表放大器结构,前面主要就是差分
2、PH1/PH2电极上本身应该是要施加一个电压的,PH1/PH2之间是被测量的溶剂,PH1/PH2和溶剂产生化学反应等在该段溶剂上形成压降,U1/U2/U3主要就是放大这个电压便于测量,因为考虑到溶剂的等效阻抗可能比较大,而且电压比较微弱,所以用仪表放大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看来你对电化学也很熟悉啊 方便留下QQ号吗 进一步交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呵呵 看来你对电化学也很熟悉啊 方便留下QQ号吗 进一步交流
引用 楼主:

谈不上熟悉,俺也没有实际做过PH测量仪器.

你这个问题也不需要熟悉什么,还属于基本的模拟电路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B(2012-07-18):
学习了

能不能稳定工作啊,没有偏置电流回路啊,二个偏置电流串在一起,是浮压的吧,差分电路不是全部埸合都能用的。桥接电路可以用,

网友C(2014-03-19):
学习了,请问楼主你的测出来怎么样啊?我用op07搭的放大电路输出不稳额,加了一个整流才稳下来

网友D(2016-06-15):
5年之前的贴啊,不知道现在,这个电路还有没有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