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节能,红外启动+反馈

楼主:
有红外持续照射下,能够引起9脚高电平,单片机复位,复位后,用程序控制1脚为高电平。
再有红外的情况下,不会引起9脚高电平,但单片机能接受到红外信号。
用万用表测试,红外接收在没有红外照射的情况下用了1mA,整机待机1.03mA左右,大家看下还有无方法再减小功耗,红外接收管静态的时候功耗太大。

单片机起动后,整机电流10 - 13mA左右。

楼主(2011-10-13):
测试程序:

#include <reg52.h>
int SW_TIME = 11;
sbit LED_RUN = P3^5;
sbit LED_Int0 = P3^7;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¼òµ¥µÄÑÓʱ
{
  int i = 1000;
  while(--cnt)
  {
    i = 1000;
        while(i--);
  }
}
///////////////////////////////////////////////////////
void init()
{
  P1 = 1;
  LED_RUN = 1;
  LED_Int0 = 0;

  EA=1;
  EX0=1;
  IT0=0;
}
main()
{
  int iTimes=SW_TIME;
  init();
  while(1)
  {
       LED_Int0 = 0;
           delay(60);//delay
           LED_RUN= ~LED_RUN;
           iTimes--;
           if(iTimes <= 0)
           {
                  EA = 0;
                  P0 = P1 = P2 = P3 = 0;
                  delay(10);
                  PCON |= 3;
                }
  }
}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LED_Int0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