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相位和波形的关系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周期信号可以被分解成不同的正弦波,而这些正弦波通过简单的叠加可以构成原来的周期信号。分解出来的正弦波有三个关键因素:频率f, 幅度M 和相位ph, 即: M * sin(2PI*f + ph).

改变了相位,那么重构的波形就不一定是方波了。具体是什么,只有天知道。

网友B:
改变高次谐波分量的相位,对输出方波的影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