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把图贴出来。

网友B:
变压器后面接检波?应该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交流峰值,肯定比均值大,万用表测交流电压显示的是均值,至于均值和峰值的关系要看具体波形,如果是正弦波,不会相差那么大,楼主最好认真测量并提供电路图,注明输入交流的来源。

网友C:
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