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刚刚注册,请教AD转换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A:
可以看看ADS8507:
http://www.ti.com/product/ads8507

但是我理解的你应该是检测压力吧,一般不需要这么高的采样率吧?
压力传感器输出应该是mV级的,前端应该还需要有一个仪表放大器,最好是共模抑制比大的,看看INA333.
http://www.ti.com/product/ina333

另外还有PGA308,可以对压力传感器进行矫正补偿。
http://www.ti.com/product/apga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