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编译程序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13):
这两天在复习51单片机,准备笔试面试啥的。写了个串口计算波特率的函数,但是出现了诡异的问题。
我用的keil vision4.
#define fosc 22118400
baud_rate=9600;
count=256-2*fosc/12/32/baud_rate;//这样计算出来的count是正确的
count=256-2*fosc/(12*32*baud_rate);//这样计算出来的count是错误的
刚开始我是按照count=256-2*fosc/(12*32*baud_rate)这么写的,结果波特率计算的总是不对。后来我发现这个语句计算出的结果不对,然后改成count=256-2*fosc/12/32/baud_rate;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语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乘除顺序不一样。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吗?

网友A:
分母(12*32*baud_rate)溢出了。

网友B:
常量如果不加后缀U,UL,F,一律按16位有符号数处理,这样预处理在计算过程中有可能溢出,这是程序员的事,编译器不管
只能说明LZ对C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C:
count= 256 - fosc(SMOD+1)/ (384L * baud_rate ) ;

、、

网友D:
就是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