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无线数字信号传输方案

楼主(2011-10-13):
本人新手,对通信方面知之甚少。现有一项目要做,涉及无线数据传输问题,求教各位方家,请各位帮忙,在此先行谢过。

项目内容大致如下:传感器信号通过485传输给电脑,电脑将计算结果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室内),同时安装无线基站,将电脑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同时显示于现场操作人员腕式显示器上。

这里有几个问题
1.无线基站装在室内还是室外好,装在室内是否影响传输距离?(要求是传输距离不小于300米)
2.能否推荐比较可靠成熟的无传模块,并且要求体积尽量小(因为要做成腕式的,体积必须考虑)
3.功耗问题如何解决?显示屏能否推荐低功耗的?(要保证电池满负荷时可工作5小时)
4.接收的腕式显示器上天线能否做成内置式,做成内置的是否会影响接收距离?
5.是否可以通过不开模具,买到现成的腕式显示屏?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A:
A1:如果接收点在基站室外,那当然将天线安装到室外较好,墙壁会吸收电磁波。
A2:有体积很小的2.4G模块,可以装到手表的机壳内,但那么小的体积接收灵敏度会较低,需要加大基站发射功率。
A3:如果数据不是连续的,可用定时唤醒的办法来大幅降低功耗,MCU电路可以采用像MSP430这样的低功耗产品,显示屏用段式LCD,功耗会非常小。
A4:从你的应用看,只能做成内置式的,这当然会降低接收灵敏度。
A5:可以考虑采用电子表的表壳和LCD屏,但能不能找到合用且价格合适的就看你的门道了,LCD屏的开模费很低,只有几百块钱,一定量以上是免费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侠的指教
关于A2问题,如果采用2.4G模块,请问基站发射功率需要多大?这个可又什么计算公式?(按300m计算的话)请再帮我解惑,再次感谢chunyang!

网友A:
这个很你的环境有关,没有环境模型无法准确计算,而且计算过程非常复杂,工程上要采用实地测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