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配置完pwm后不能改变占空比

楼主(2011-10-13):
我一开始配置是0xffff;
后来在主函数循环前配置
TIM1->CCR1=0x8888;
结果还是0xffff;

我直接一开始配置是0x8888是可以的?

楼主:
TIM1->CCR1最大是多少?

楼主:
最大值是0x08ff?我用的的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模式2

楼主:
基本实现ad输入控制pwn驱动电机

网友A:
TIM1->ARR 设置是多少? CCR 不能大于这个值

网友B:
周期,频率,占空比。
CCR1,A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看手册、、、、、、、

楼主:
6# xwhua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