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模拟地怎样才能分开设计,PCB上需要加入什么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分别走就是,自然就分开了,最后单点汇接,通常汇接点选在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处。

网友B:
为什么要,汇接点选在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处

网友C:
to 3L:

汇集点应紧靠板的电源地入口(外供电),而通常此处会有一个滤波储能电容。在电容处分岔,也可使此电容更好地兼顾两个地网。

网友D:
实际在我接触的小信号采集系统中,不过是高频还是低频,都是采用的共地的方案.只有在采用了电机,风扇等干扰源的情况下,才会分一个功率地,然后小信号采集系统地和功率地分别到chasis,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

网友C:
to 5L:

这样做,确保了共地且最低程度“共路”。但若是大功率的部分,通常是采用隔离——即摒弃共地(当然也就不存在共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