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干扰如何影响电路板?

楼主(2011-10-14):
做EFT测试时,当我选择零线耦合通道时,干扰是加在零线和大地之间的,被测试对象不存在跟大地之间的直接连接,并且被测试对象外壳是塑料的,也好像不存在耦合电容有交流通路的存在,那EFT干扰是如何影响被测试对象的呢?请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A:
电源端口的EFT测试,分为线-线,线-地两种测试模式。你进行的是线-地测试。
施加EFT信号时,测试的那根电源线上的电压波形会产生变化,这个变化会通过给产品供电,传导进入系统。只要你的系统用到了这个电源信号线,系统就会受到影响。这和机壳材料无关。
EFT本来就是模拟感性负载切换产生的影响,因此属于电感耦合,而非电容耦合。

楼主:
恩,感谢楼上的回答,现在我不理解的地方是,施加的EFT信号,确实是通过火线或者零线进入了系统,但是这个信号是相对于大地的,而我的系统与大地又是断开的,不构成回路,那施加的EFT信号如何来影响我的系统?

网友A:
EFT激励进入系统电源网络之后,已经成为系统电源的一部分,尽管它是你不想要的。进入电源之后自然会参考系统地。

楼主:
应该说,我的系统的零线与大地之间是存在连接的,所以,EFT可以干扰到

网友B:
我对脉冲群的理解是共模能量串入板子,最终通过板子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流回大地,但我对如何设计PCB能减少这种干扰很晕撒~~

楼主:
与楼上一样处于晕倒状态的童子,表示很无奈,没有大侠专门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