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509A中的TRISGPIO控制寄存器意外改变!

楼主(2011-10-14):
PIC12C509A中的TRISGPIO方向控制寄存器中的GP5,当在受到雷击后发生改变,无法控制输出。设置寄存器如下:

MOVLW    0x09
TRIS        GPIO

;

请各位来探讨下!谢谢~

网友A:
不会用在动车信号灯上吧?这个实验可重复吗?怎么知道是雷击?

楼主:
控制脉冲点火的板子,运行后就会有很强的电场在板子的周围,在检测到IO口无法输出数据后,在重新执行一次MOVLW    0x09
TRIS        GPIO
后,正常输出数据!

楼主:
实验可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