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509A看干扰能力>PIC12F509,麻烦给分析下!

楼主(2011-10-14):
PIC12C509A看干扰能力>PIC12F509,受雷击后12C509A不会重启,12F509重新启动。是里面的寄存器发生改变后重启,还是电源部分抖动?

楼主:
还有C和F的内部若上拉电阻,区别很大!

楼主:
F只有15K

网友A:
雷击,又见雷击.....

产品是用到动车信号调度上的吗?

楼主:
不是动车

网友B:
PIC12F508只建议使用于开发阶段,不建议使用于正规产品中,除非是儿童玩具。

PIC12F508的出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工程师使用PIC12C508开发时的调试麻烦,可以重复烧写,避免写一片扔一片的麻烦。

PIC12F509如此应类似。

网友C:
不会吧,楼上说的这么差

网友B:
不会吧,楼上说的这么差
引用 网友C:

PIC16F50X不是用于量产的芯片,所以定位决定了它的电气容忍度较低。

网友D:
PIC12F508只建议使用于开发阶段,不建议使用于正规产品中,除非是儿童玩具。

PIC12F508的出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工程师使用PIC12C508开发时的调试麻烦,可以重复烧写,避免写一片扔一片的麻烦。

PIC12F509如此应类似 ...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叶工的意见,以前的PIC12F508用的人何其多,只不过随着应用的复杂化,
对外设和性能的要求有所不同,很多人会选用其他外设丰富性价比高的系列而不是它,而且它还是属于Baseline家族,没有中断,外设不丰富,这些在现在看来还是它的软肋。所以如果对性能和价格都有考量的话,其他很多PIC12的系列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不同意叶工的意见,以前的PIC12F508用的人何其多,只不过随着应用的复杂化,
对外设和性能的要求有所不同,很多人会选用其他外设丰富性价比高的系列而不是它,而且它还是属于Baseline家族,没有中断,外设不丰富, ...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外设多寡无关。
用12C508的人很多,但用PIC12F508的人并不多,而且基本都是用在一些玩具等场合。Baseline系列并不是关键,这就和PIC16C5X一样,一样没有中断等,照样疯狂卖,但PIC16F5X则**类似.
PIC12F508确实不建议用在电磁兼容环境恶劣的场合,有很多原因,具体我也不详说了,总体就是产品定位、半导体制程等方面的原因。

网友D:
如果说用得少,像以前很多的system power management的应用,很多用的是PIC12F508,后面慢慢出现了PIC12F675,629等,至少我看见很多的一些国外老的产品上用PIC12F508。 如果说PIC16F5X用的人少,像以前的4AP,CF,HA等,当时用的人少吗?--好了,打住,不聊了。

网友B:
如果说用得少,像以前很多的system power management的应用,很多用的是PIC12F508,后面慢慢出现了PIC12F675,629等,至少我看见很多的一些国外老的产品上用PIC12F508。 如果说PIC16F5X用的人少,像以前的4AP,CF,HA等 ...
引用 网友D:

4AP,CF,HA等等都还是OTP的,不要弄混了!

网友C:
F508是比C508的差点,但不至于是实验产品吧,
F508用的很多了

网友E:
OTP的确实太NB,相对的说,F型的比一般台湾的要强一点

网友B:
不是MCHP的FLASH不行,是FLASH产品中的PIC12F50X/PIC16F5X不行,其它FLASH产品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F:
可以试一下MCV08这个型号,也是MCHP品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牛人,基本明白了一点。不过C509中TRISGPIO  I/O寄存器收雷击后确实改变了,导致GP5 无法输出数据,F509中不知有木有,因为会重启的原因,现在无法验证!倒霉孩子!

楼主:
C509确实抗干扰能力高于F509!

楼主:
五分不好分啊,下次给个偶数的分!对半

网友G:
能否分析一下为何F系列的比c系列的抗干扰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