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typedef int *va_list[1];中的[1]有什么作用?

#define va_start(ap, parmN) (void)(*(ap) = __va_start(parmN))中的__va_start()是干什么的?是一个函数吗,在哪定义了?

网友A:
楼主,同问~!
不过,楼主你应该把整个程序都放进来人家才好给你解答,
不然只有几句程序,大家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呢~!我的理解~~~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没有上下文,不好说。
第二个问题:属于函数指针+宏的问题??
声明va_start为一个函数指针??
1、va_start这个函数指针没有返回值: (void)(*.....)??
2、这个函数指针的所指函数调用了__va_start函数??
3、__va_start函数需要一个参数,由parmN替换这个参数??
4、__va_start有返回值,返回值放在ap指针所指的地方??
不用这个宏,对__va_start函数的调用方法就应该是:*(ap) = __va_start((parmN)??
用了这个宏,就可以这样调用__va_start函数:va_start(ap, parmN)??
看起来这样似乎更养眼一些??但实质上这绝对不是解决养眼的问题??操作系统里面需要这样写??为什么,一句两句解释......??

楼主:
这两句是在ads软件里的头文件stdarg.h里的两句宏定义

网友C(2013-08-11):
求解释,不会啊,没搞明白,大神现身吧

网友D:
这些系统自带的文件没必要深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