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电源上电瞬间出现的情况

楼主(2011-10-14):
为什么上电瞬间 前面有那个脉冲 是DCDC 输出的后端  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它

楼主:
自己先顶个

网友A:
这好像是手动开关闭合产生的。

楼主:
就是电源插上去的时候 有时会有 有时又是正常  这个尖峰有时很高的 我怕会损坏后端的DSP 请问MAYCHANG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吗

楼主:
没有前辈遇到过这情况么 有没有前辈指点下啊

网友B:
电路图贴上来

网友B:
测下输入端的电压波形

楼主:
输入端正常 没看到尖峰

楼主:
如果拔220V前端好像不会出现尖峰

网友C:
试着调下IC的瞬态响应 即COMP端~
还有你的EN是其他控制的吗?尤其是MCU,大部分是带上拉电阻的
所以还是建议下拉下吧
还有 电压的产生一般是电感造成的U=L*di/dt,允许的话,可以降低下电感
在输出电容上,可以加一些小容量的电容 比如10uf 22uf的瓷片丫 LC本来就是低通滤波器,希望这样可以平滑掉

楼主:
EN没控 直接上拉输入电压的 后面10UF电容也有的  电感降低的话怕纹波大 不过我可以试试 谢谢回答

楼主:
换了电源就好了 比较奇怪 我先前电源的输入端也没什么突变啊

网友D:
r172\r173上并0。1u电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0.1u太大了吧、

网友F:
输出并联小电容10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