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我有一次面试,问我矩阵键盘同时按下多个键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2个键,3个键或4个键。
我吃不准,是会误判还是烧坏键盘?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在网上看到矩阵键盘,简单的不加隔离二极管,多个键按下时通常表现为丢键,有烧IO的隐患(输出为推挽时)。
是这样的吗?高手给讲讲。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有可能串键(标准的单扫描方式)
但也和程序算法有关,串键其实也可以消除的

楼主:
谢谢6楼!烧IO的隐患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烧IO
应该是两个或以上的相连的IO都同时设为输出了,而且有些输出1,有些输出0,时间长了就会损坏IO
典型的程序问题
一般可以通过串电阻来处理,但程序本身的BUG还是要改的

网友B:
硬件不会怎么样啊,主要看程序怎么写啊,像我一般写的就是扫描到第一个按下的键,其他的会被忽略掉啊。当然如果程序设计成组合键的,就不会了。

网友C:
ghost key-->对于矩阵扫描原理的键盘,支持多按键输入系统时一定会要求能有效判断出串键,如下图(本来想发图,不知道始何发):当按下key1,再按下key2,然后当第三个键盘出现在key4 或key3位置时,你始何区分只是按下其中的某一个,而不是全部,

                       row1           row2
                        |                   |
col1       ------ key1---------ghostkey4------
                        |                   |
col2       ------ghostkey3---  key 2---------
                        |                   |

网友D(2011-11-15):
我觉得就看现实中的计算器,你同时按下去几个按键看看有什么结果,当然也与你写的程序控制方式有关,我想他也只是想让你回答出几种可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