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项目寻解决方案,电业局变电站二次端子接线智能读写器

楼主(2011-10-14):
变电站二次设备维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二次端子接线正确性核对,目前,这些工作全部处于手工作业阶段,二次人员多是人工核对端子排,将现场接线抄写在纸上,然后用AutoCAD制图工具,绘入计算机,保存起来。但由于二次接线端子太多(一条220kV出线间隔约有上千个端子),核对端子排接线,就成为一项费时且容易出错的工作,同时,专业管理要求二次图纸与现场接线完全相符,图纸微机化率100%。这种手工作业模式,很难适应工作的要求。目前,在国内外还没有见到该类智能工具出现。
一、

为了提高二次接线的正确性,提高工作效率和专业管理水平,设想开发新型产品:端子接线智能读写仪。
通过端子接线智能读写仪,读取端子排的接线信息,将这些信息,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相连,传输数据至AUTOCAD中,一方面记录现场实际接线情况,另一方面与原有的端子排图纸进行比对,查找接线错误。
首先,读取功能可以实现。目前的端子号头均为用号头机打印出来的标准字样,通过类似于手写输入功能的智能识别系统,记录端子接线。
其次,写入功能也可以实现,通过程序编写,与AUTOCAD接口,将数据显示在CAD图中。

网友A:
嗯,首先,
其次
都是浮云
不知你在丫丫说

网友B:
高级点,来机器视觉识别。一定能大卖。

网友C:
1,楼主的想法是很好的。如果仪器做出来能可靠的运行,肯定大有市场。
2,按照楼主的想法,仪器肯定要接入运行的电网中,这就已经破坏了现有的结构。如果仪器出故障,导致电网运行故障,这个责任就大了。
3,可靠性非常关键,特别是在变电站220kv高压开关闭合或者打开瞬间。
4,楼主的方案做做科技项目骗骗国网的钱还可以,但是实际上没人敢用。

楼上的视觉识别,不破坏原有结构是方向!

网友D:
多发帖 勤灌水!据说积分高有利于接项目 找工作。

视觉识别是方向

网友E:
我也来灌水。

网友F:
第一步:线材上的编号不要采用数字编号,采用条形码来编排,条码可以印刷上去或者采用印刷好的胶套。
第二步:条码扫描,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第三步:提取CAD里的标准数据。
第四步:简单的比较就OK了。

网友G:
简单的东西,采用地址编码对出、进端子编址,将编址和端口绑定,
通过can总线上报cpu,
也可以采用RFID技术无线跟踪端子的接驳情况

网友H:
我们专做RFID,如有需求请联系我:nuxifish00@163.com

楼主:
简单的东西,采用地址编码对出、进端子编址,将编址和端口绑定,
通过can总线上报cpu,
也可以采用RFID技术无线跟踪端子的接驳情况
----------------
这样做是不是要改造现有配电柜?工程量太大,不太可行。
条码的话,第一,端子排非常密集,用条码识别未必比人眼更快,可靠性差。第二,最核心的是端子头与端子排的匹配问题,用条码如何实现?
如果是机器视觉的话,上千条线错综复杂,只能去读端子头,还要和端子排匹配,难。
如果是用RFID的话,如此密集的标签,如何读写并匹配?

楼主:
其实CAD什么的可以不用理它,设想的是电网的维护工可以人手一台,提高工作效率,高成本的全自动方案不必,也不能让再多人下岗是不。

网友I:
如果用高压上电信号传输上述的二次端子接线信息,类似于DC-bus应该不错,但是没做过,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