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ddllxxrr笔记十二 群灯乱舞

楼主(2011-10-14):
TI, timer, TE, tc, rc
这次程序是上个笔记的延续
这个是TIME四个定时器一起启动,每个控制一个LED,看上去木有规率,其实是有规率地

*---------------------------------------------------------------------------------------------------------*/
#include <stdio.h>
/*---------------------------------------------------------------------------------------------------------*/
/*  Include hear file                                                                       */
/*---------------------------------------------------------------------------------------------------------*/
#include "NUC1xx.h"
/*----------------------------------------------------------------------------
  Define variable
  ----------------------------------------------------------------------------*/
static uint32_t TimerCOUN=0;
static uint32_t TimerCOUN1=0;
static uint32_t TimerCOUN2=0;
static uint32_t TimerCOUN3=0;

/*----------------------------------------------------------------------------
  Function subroutine
  ----------------------------------------------------------------------------*/
void Delay(uint32_t delayCnt)
{
    while(delayCnt--)
    {
        __NOP();
        __NOP();
    }
}
uint32_t GetTDR(void)
{
return  TIMER0->TDR;
}
uint32_t GetTDR1(void)
{
return  TIMER1->TDR;
}
uint32_t GetTDR2(void)
{
return  TIMER2->TDR;
}
uint32_t GetTDR3(void)
{
return  TIMER3->TDR;
}
/*----------------------------------------------------------------------------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Timer0 interrupt subroutine
{
  TIMER0->TISR.TIF =1;
TimerCOUN++;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Timer1 interrupt subroutine
{
  TIMER1->TISR.TIF =1;
TimerCOUN1++;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Timer2 interrupt subroutine
{
  TIMER2->TISR.TIF =1;
TimerCOUN2++;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Timer3 interrupt subroutine
{
  TIMER3->TISR.TIF =1;
TimerCOUN3++;

}
/*----------------------------------------------------------------------------
  MAIN function
  ----------------------------------------------------------------------------*/
int32_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EMP;
//uint32_t TEMP;
GPIOA->PMD.PMD2=1; //分别设连接LED管脚为,IO模式
    GPIOA->PMD.PMD3=1;
    GPIOA->PMD.PMD4=1;
    GPIOA->PMD.PMD5=1;
NVIC_DisableIRQ(TMR0_IRQn); //Disable Timer0 interrupt
outpw(&TIMER0->TCSR ,0 ); //Disable Timer0//清Timer0的中断标志
/* Step 1. Enable and Select Timer clock source */
SYSCLK->CLKSEL1.TMR0_S = 4; //Select 22Mhz for Timer0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TMR0_EN =1;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 Step 2. Select Operation mode */
TIMER0->TCSR.MODE=1;  //定时器工作在周期模式.当中断使能时,
//一旦定时器计数器的值(24位递增计数器)等于比较寄存器(TCMPR)的值,
//就会触发定时器中断。
/* Step 3. Select Time out period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TIMER0->TCSR.PRESCALE=0; // Set Prescale [0~255]
TIMER0->TCMPR= 2765;//TICR = 2765;  // Set TICR(TCMP) [0~16777215]
        // (1/22118400)*(0+1)*(2765)= 125.01usec or 7999.42Hz
/* Step 4. Enable interrupt */
TIMER0->TCSR.IE = 1;
TIMER0->TISR.TIF = 1;  //Write 1 to clear for safty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Step 5. Enable Timer module */
TIMER0->TCSR.CRST = 1;  //Reset up counter
TIMER0->TCSR.CEN = 1;  //Enable Timer0
   TIMER0->TCSR.TDR_EN=1;  // Enable TDR function
    //以下是TIMER1的设置
  /* Step 1. Enable and Select Timer clock source */
SYSCLK->CLKSEL1.TMR1_S = 4; //Select 22Mhz for Timer0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TMR1_EN =1;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 Step 2. Select Operation mode */
TIMER1->TCSR.MODE=1;  //定时器工作在周期模式.当中断使能时,
//一旦定时器计数器的值(24位递增计数器)等于比较寄存器(TCMPR)的值,
//就会触发定时器中断。
/* Step 3. Select Time out period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TIMER1->TCSR.PRESCALE=20; // Set Prescale [0~255]
TIMER1->TCMPR= 2765;//TICR = 2765;  // Set TICR(TCMP) [0~16777215]
        // (1/22118400)*(0+1)*(2765)= 125.01usec or 7999.42Hz
/* Step 4. Enable interrupt */
TIMER1->TCSR.IE = 1;
TIMER1->TISR.TIF = 1;  //Write 1 to clear for safty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Step 5. Enable Timer module */
TIMER1->TCSR.CRST = 1;  //Reset up counter
TIMER1->TCSR.CEN = 1;  //Enable Timer0
   TIMER1->TCSR.TDR_EN=1;  // Enable TDR function
     //以下设TIMER2的设置
  /* Step 1. Enable and Select Timer clock source */
SYSCLK->CLKSEL1.TMR2_S = 4; //Select 22Mhz for Timer0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TMR2_EN =1;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 Step 2. Select Operation mode */
TIMER2->TCSR.MODE=1;  //定时器工作在周期模式.当中断使能时,
//一旦定时器计数器的值(24位递增计数器)等于比较寄存器(TCMPR)的值,
//就会触发定时器中断。
/* Step 3. Select Time out period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TIMER2->TCSR.PRESCALE=10; // Set Prescale [0~255]
TIMER2->TCMPR= 2765;//TICR = 2765;  // Set TICR(TCMP) [0~16777215]
        // (1/22118400)*(0+1)*(2765)= 125.01usec or 7999.42Hz
/* Step 4. Enable interrupt */
TIMER2->TCSR.IE = 1;
TIMER2->TISR.TIF = 1;  //Write 1 to clear for safty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Step 5. Enable Timer module */
TIMER2->TCSR.CRST = 1;  //Reset up counter
TIMER2->TCSR.CEN = 1;  //Enable Timer0
   TIMER2->TCSR.TDR_EN=1;  // Enable TDR function
     //以下设TIMER3的设置
  /* Step 1. Enable and Select Timer clock source */
SYSCLK->CLKSEL1.TMR3_S = 4; //Select 22Mhz for Timer0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TMR3_EN =1;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 Step 2. Select Operation mode */
TIMER3->TCSR.MODE=1;  //定时器工作在周期模式.当中断使能时,
//一旦定时器计数器的值(24位递增计数器)等于比较寄存器(TCMPR)的值,
//就会触发定时器中断。
/* Step 3. Select Time out period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TIMER3->TCSR.PRESCALE=2; // Set Prescale [0~255]
TIMER3->TCMPR= 2765;//TICR = 2765;  // Set TICR(TCMP) [0~16777215]
        // (1/22118400)*(0+1)*(2765)= 125.01usec or 7999.42Hz
/* Step 4. Enable interrupt */
TIMER3->TCSR.IE = 1;
TIMER3->TISR.TIF = 1;  //Write 1 to clear for safty
NVIC_EnableIRQ(TMR3_IRQn);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Step 5. Enable Timer module */
TIMER3->TCSR.CRST = 1;  //Reset up counter
TIMER3->TCSR.CEN = 1;  //Enable Timer0
   TIMER3->TCSR.TDR_EN=1;  // Enable TDR function

while(1)
{
  Delay(10);
  //TEMP = GetTDR();  //Get value of up counter
  if (TimerCOUN>1000)
  {
  GPIOA->DOUT ^= BIT2;
  TimerCOUN=0;
  }
  //TEMP1 = GetTDR1();  //Get value of up counter
  if (TimerCOUN1>1000)
  {
  GPIOA->DOUT ^= BIT3;
  TimerCOUN1=0;
  }
  //TEMP2 = GetTDR2();  //Get value of up counter
  if (TimerCOUN2>1000)
  {
  GPIOA->DOUT ^= BIT4;
  TimerCOUN2=0;
  }
  //TEMP3 = GetTDR3();  //Get value of up counter
  if (TimerCOUN3>1000)
  {
  GPIOA->DOUT ^= BIT5;
  TimerCOUN3=0;
  }
}

}

程序打包:

网友A:
奢侈呀!好像look的四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