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哪个地方信号强

楼主(2011-10-14):
大虾请帮忙:
   1)像这种橡胶天线哪个位置发射的信号强一些啊?是顶端还是根部?还是中间?
   2)假如无线输出的功率是1W,现在接入一个器件,该器件有2DB的插入损耗,那现在出去的功率是多大呢?怎么算?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你指的电场强度E、磁场强度H、坡印廷矢量ExH这三者中的哪一个?电场最强的位置不一定磁场最强,反之亦然,电场磁场强的位置坡印廷矢量未必最强。

楼主:
影响距离的强度,是电场强度还是磁场强度还是?

网友B:
深不可测,呵呵

网友C:
临近测试没有意义,一段距离后,天线可以认为是一个“点”,不存在哪个地方信号强的问题,只有方向性,楼主图中天线是全向天线,在天线的径向信号最强。

网友C:
关于dB问题,先将1W折算成dBm,然后减去损耗即得最终值,或者将dB折算成W,然后相减。
dB量纲=10log(xxxxmW)。

网友D:
看看牛人的回答还是学了不少啊

网友E:
谢谢,受益非浅

网友F(2012-07-12):
学习了  春阳老师牛  学习了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注意过,今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