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H79F166A的液晶智能电饭煲低功耗方案

楼主(2011-10-14):
液晶显示智能电饭煲的低功耗优选方案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姚洁云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电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机械式磁钢限温电饭煲虽然操作简单而且价格低廉,但是由于其功能及外观单一,煮饭效果不稳定,缺乏智能化人性化操作,目前正慢慢地淡出市场。
相比较传统机械式电饭煲,电子式电饭煲采用MCU监控温度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煮饭过程,煮饭效果更加稳定优秀,且不易烧焦。同时采用LED或LCD等显示界面,更加友好更加直观,且烹调时间可预知。智能型电饭煲除了继承电子式电饭煲上述优点外,更增加了很多新功能,例如能烹调多种食物、多种米饭口感、定时煮饭、预约煮饭、烹调习惯**,蜂鸣器或语音提示等等。
这些功能增加了产品的细致度和人性化,但同时也对主控芯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主要介绍中颖芯片SH79F166A为主控芯片的智能电饭煲低功耗方案。SH79F166A是中颖新推出的一款宽电压低功耗的8bit flash单片机,非常适用于采用市电和电池混合供电的智能型电饭煲应用。

1.SH79F166A部分特性
全兼容MCS-51指令集,支持Keil C开发
工作电压为2.0-5.5V
最高工作频率12MHz,单机器周期CPU core
内建高精度RC
16K Flash Rom + 1k 类EEPROM + 512 BytesRAM
丰富的外部中断
异步设计,可唤醒Power-down模式的Timer3
可调对比度的LCD驱动器,
10bit ADC
16档电源电压检测(LPD)
可选频率buzzer驱动等
SH79F166A还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抗干扰能力出色。

2.方案框架图

3.方案各模块详解
电源:220V交流电通过转换电路对单片机系统和外围电路提供5V电源,并且对加热盘进行加热,当没有市电时,切换至单节3V锂电池电源。
SH79F166A内置的LPD模块,能够实时监控VCC电压的情况,当电压低于或高于某个界限值时,将触发LPD中断,并根据电压情况设置相应的标志。开发人员可以同通过这些标志来判断和切换电源的类型,同时LPD模块还支持供电自动切换功能。

时钟源选择:外接32.768kHz晶振及负载电容,由指令打开12MHz内部RC。
SH79F166A内置了12MHz的内部RC振荡器,当系统处于市电状态时,开发人员可以通过指令切换系统时钟位12MHz内部RC振荡器;而当系统处于电池供电时,则可以切换为32K晶振,由此达到低功耗的目的。

LCD液晶显示:外接3V LCD液晶屏,内建LCD driver提供对比度调节,可选驱动模式保证了显示效果,显示各项功能、当前状态和定时时间。
SH79F166A内置了LCD Driver,能够最大驱动 8*19的LCD,并支持对比度调节功能。

按键及各功能控制:通过I/O按键来选择功能模式,通过MCU的控制继电器从而来控制对加热盘的加热与否。
SH79F166A拥有最大41个I/O口,可以满足键盘输入、继电器输出、蜂鸣器输出、模拟SPI通讯等模块的应用。

温度控制:通过10bitADC外接温度传感器来对温度进行采样,控制顶盖和底盖温度
SH79F166A内置10位8通道的ADC模块,通过连接温敏电阻实现对温度的实时采集。根据开发人员设计的烹调控制参数,通过IO口开启或关闭顶盖、侧面和底部的加热器,从而实现对加热温度的控制。

蜂鸣器控制:内建可选频率buzzer驱动,外接三极管可驱动蜂鸣器,提示状态声音。
SH79F166A内置了蜂鸣器驱动模块,硬件驱动模块的使用可以大大的缩短蜂鸣器频率计算,和精度测试的时间,节省一个定时器资源,并精简程序。

数据**:
SH79F166A内置类EEPROM功能,可以将FLASH存储器中的某个区域用作EEPROM来存放数据,包括前一次操作的情况,客户操作习惯等等,且断电后数据不丢失。这可以省去一个EEPROM芯片,大大减低客户的开发成本。

4.优化功能
在没有市电供电时,LCD液晶屏保持时钟显示。此时,系统由一节3V的锂电池供电。MCU检测到电池电压后,进入Power-down模式待机,此时32.768kHz晶振提供时钟源,Timer3每0.5s产生一次中断唤醒Power-down模式,刷新LCD时钟显示。在此应用下,SH79F166A提供了极低的待机功耗,3V下整机功耗在20uA以下(具体数据参考SH79F166A规格书),达到同样的使用年限,用户可以选择容量小的锂电池,以减少整机成本。
在市电和电池切换时,LPD检测电源电压,在中断程序中调整相应当前电源电压值的LCD对比度,从而达到电源切换时,视觉上LCD显示对比度平滑过度,不会导致电源切换时,LCD液晶屏对比度突变。
电源切换详细流程请看下图:

5.本文小结

基于中颖SH79F166A的智能电饭煲方案,功耗小,集成度高,整机成本(BOM)大幅减少。这个方案能满足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饭煲的功能需求,特别适用于电池应用场合,且已经导入量产。

网友A:
這個要頂~~:lol
為嘛圖片不顯示?

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哦,我一会儿修改一下,谢谢支持

网友B(2013-03-13):
lcd对比度修改时,液晶显示有鬼影啊,大概10多秒就好了。能不能把你这里修改步骤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有没有程序啊,贴一点出来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一学

网友C:
芯片是好,就是可学的程序范例太少了点,我是用汇编的,想用这块芯片,现在正抓虾呢

网友D(2014-01-03):
片是好,就是可学的程序范例太少了点,我是用汇编的,想用这块芯片,现在正抓虾呢

网友E(2014-02-20):
楼主,哪里能找到事例程序呀

网友F:
好人好事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