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永远处于放大区来启动负载的话....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楼主(2011-10-14):
单片机控制NPN管子....

如果我不让他达到饱和区..就永远处于放大区来启动负载的话....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A:
会热.如果抗不住就烧了.看工作电流和你的管子的耗散功率了.

网友B:
管子一般会发热,会不会烧管子取决于带的负载和管子的极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