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DR寄存器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1-10-14):
循环执行SPI_I2S_SendData(SPI2, 0x01);这条语句,用示波器可以看到SI引脚输出的数据是对的,为什么在Memory1中输入SPI->DR的地址看到的始终为0x00呢?

网友A:
读SPI->DR和写SPI->DR是不同操作,操作的物理寄存器也不一样。

网友B:
不要在 Memory 窗口观察. Memory 窗口处理外设有问题. 可以在 Peripherals 窗口里看.
最好做个程序, 在合适的时候,读出来,放在内存或变量里面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memory中看到的SPI->DR寄存器是发的数据还是收的数据呢,还是说不一定?
如何去看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出去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 Peripherals 窗口里只能看到SPI1,是否可以设置看SPI2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memory中看到的SPI->DR寄存器是发的数据还是收的数据呢,还是说不一定?
如何去看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出去了呢?
引用 楼主:

只能在SPI->DR读到收的数据。

要看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出去了,需要用示波器看引脚,或通过状态位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示波器看了我SI引脚了,数据发出去的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这条语句判断TXE为1,就说明数据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从机的寄存器是否真的收到了呢,头疼!

楼主:
另外,用示波器看SI的数据出来了,是否就能说明SCK是正确的呢?我用示波器看SCK感觉时钟是有了,但是波形非常的不好,一会搞张图上来再请教!

楼主:
SPI程序初始化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and GPIOB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2 pins: MIS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2 as Output push-pull,  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中断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通用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Cmd(SPI2,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0x0000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0x0000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2, ENABLE);
  SPI_SSOutputCmd(SPI2,ENABLE);
}

楼主:
SPI2发送接收程序如下:
{
MC33993_CS_0();   //选中从机
  delay_us(1);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FLAG_RXNE); //清标志位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FLAG_TXE);   //清标志位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1);                       //发送数据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等待接收完成
  delay_us(1);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FLAG_RXNE);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FLAG_TXE);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delay_us(1);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FLAG_RXNE);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FLAG_TXE);
  SPI_I2S_SendData(SPI2, 0xc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MC33993_CS_1();
  re_data3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接收数据
}

网友C(2011-11-23):
操作的寄存器不一样啊。